cy7c63813d的SPI通信问题

楼主(2011-10-21):
最近做cy7c63813和ADNS7550的鼠标程序,发现CY7C63813和ADNS之间的SPI通信有问题,从ADNS里面读出来的数据不对,大家帮忙看看这个SPI的通信程序是不是有问题.
     程序在附件里。
     按照正常的话应该是绿灯亮的,但是一直是红灯亮,而且读出来的数据是0X00,
而且从其他的寄存器读出来的数据不是0x00就是一个变量
     这是怎么回事啊,纠结!!!!

网友A:
看了一下,看不出问题啊,帮顶

楼主:
就是啊,我也找不出有什么问题,可是就是读不出来有效的数据,求高手指教

网友B:
cy7c63813如何作从设备,标准的只有主设备方式

楼主:
就是主设备啊,它是先发送个地址给senser,然后从senser里面读数据的

网友C(2013-10-27):
求cy7c63813的SPI程序

网友D(2014-12-10):
好像在写玩数据后,需要再读一次,然后才能读取正确的数据,

网友E:
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等待大神指点。

网友F(2015-06-01):
我现在还没看懂SPI程序怎么用,不过读了一下你的程序,其中“void adns_write(UINT8 address, UINT8 data)”里面的adress变量是在“UINT8 adns_read(UINT8 address)”里面定义的,作用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