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07能驱动多大的容性负载

楼主(2011-10-21):
我想给op07的输出加上一级低通RC滤波,后面连接A/D,A/D也相当于一个容性负载吧,但是op07驱动容性负载的能力有多大呢,请有经验的高手指教

网友A:
既然使用RC低通滤波,就不是容性负载了。OP-07输出电流不超过10mA就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RC滤波R的值不是很大100欧姆左右,C还是得考虑吧

网友B:
100欧不小了
一般来说ADC的输入电容都在50pF以下,主流运放直接驱动没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按照op07datasheet中的描述,当要求输出电压较大时负载电阻不是要在1K以上?

网友B:
这个是摆幅和输出电流的关系,和平时讨论的容性负载的稳定性不是一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先不说负载电容,曲线的名字明明是输出最大电压和负载电阻啊,怎么成电流了呢?

网友C:
说成电流,没有矛盾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里标称电阻是为了使用方便
如果你考虑运放内部输出级的管子工作状态,用电流-电压降的关系来描述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