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处电感的作用

楼主(2011-10-21):
图中接口处电感 是抑制干扰的吗?详细作用
另外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电感。谢谢!

网友A:
一般用这种

网友A:
不过,你屏上最好还是用这种ESD器件,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的,滤除干扰,这里应该接的是电源。型号要根据电流和额定电压值来算。

楼主:
不是接地电源,就是一个接口了,里面接的是芯片,外面接的是LCD

网友C:
可能与EMC有关

网友D:
这里通常使用磁珠电感,用于干扰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