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parameter 用法请教

楼主(2011-10-21):
各位,有没有用过用parameter定义的常数做赋值语句的位宽限制,比如parameter SIZE = 10;

reg [SIZE-1:0] cnt;

cnt <= SIZE'b00_0000_0000;//这边直接SIZE这样用有问题,曾经在xilinx的某个IP生成的文件中看到这种用法(具体是paramerter还是·define忘了),但具体写法忘了,哪位兄弟知道的

网友A:
语法
parameter Name = ConstantExpression

楼主:
cnt <= ?SIZE'b00_0000_0000;这句中的SIZE好像要加一个什么符号  ??

网友A:
在Verilog-1995中,在不指定基数的情况下为大于32位的变量赋高阻值,
只能使其低32位为高阻值,其他高位会被设置为0,此时需要指定基数值才能将高位赋值为高阻。
Verilog-1995:
parameter WIDTH = 64;
reg [WIDTH-1:0] data;
data = 'bz; //fills with 'h00000000zzzzzzzz
data = 64'bz; //fills with 'hzzzzzzzzzzzzzzzz
而在Verilog-2001中并没有这一限制。
Verilog-2001:
parameter WIDTH = 64;
reg [WIDTH-1:0] data;
data = 'bz; //fills with 'hzzzzzzzzzzzzzzzz

网友A:
;P  给我加分:)

网友B:
cnt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写:   cnt <= {SIZE{1'b0}};

网友A:
不给
引用 网友C:

以后你的问题我不回答

网友B:
斑竹威胁人啊;P

网友B:
好象我的回答才是lz想要的答案啊:D

网友A:
好象我的回答才是lz想要的答案啊:D
引用 网友B:

你的不是,他是问前面应该加什么。但是Verilog2001已经没有这个限制了。

网友A:
你觉得你押中楼了么??

楼主:
兄弟,还是不行啊
parameter CHANNEL = 396;
reg [CHANNEL-1:0] pwm_cs;
54:pwm_cs <= {(CHANNEL-1){1'b0},1'b1;
65:pwm_cs <= {CHANNEL){1'b0}};
ERROR:HDLCompiler:806 - "E:/FPGA/PWM/PWM_SETxn.v" Line 54: Syntax error near ",".
ERROR:HDLCompiler:806 - "E:/FPGA/PWM/PWM_SETxn.v" Line 65: Syntax error near ")".
ERROR:ProjectMgmt:497 - 2 error(s) found while parsing design hierarchy.
ERROR:HDLCompiler:806 - "E:/FPGA/PWM/PWM_SETxn.v" Line 54: Syntax error near ",".
ERROR:HDLCompiler:806 - "E:/FPGA/PWM/PWM_SETxn.v" Line 65: Syntax error near ")".
ERROR:ProjectMgmt:497 - 2 error(s) found while parsing design hierarchy.

网友A:
用我的方法。他的方法,是他猜的

楼主:
不好意思,64行是笔误,多了一个")";
拼接运算里是否不能存在“()”

网友A:
不好意思,64行是笔误,多了一个")";
拼接运算里是否不能存在“()”
引用 网友A:

我用VHDL多,你可以试一下。这个没有关系:)

楼主:
不好意思,还是低级错误,:'(:L
pwm_cs <= {{(CHANNEL-1){1'b0}},{1'b1}};

网友A:
:lol分数给我,是你不悔的选择。

楼主:
你那个方法有个问题,pwm_cs[0]赋值成1,其余的赋值成0好像不好操作;是不是说分成两句?
pwm_cs[0] <= 1'b1;
pwm_cs[CHANNEL-1:1] <= 'b0

楼主:
带小孩睡觉先

网友A:
你那个方法有个问题,pwm_cs[0]赋值成1,其余的赋值成0好像不好操作;是不是说分成两句?
pwm_cs[0]
引用 网友A:

嗯。

网友A:
猴哥强人呐,随时在线?
引用 网友A:

不是,偶尔在。

网友A:
带小孩睡觉先
引用 网友A:

好,8

网友B:
用我的方法。他的方法,是他猜的
引用 网友A:

:L猜?我有这么聪明吗?

网友B:
不好意思,64行是笔误,多了一个")";
拼接运算里是否不能存在“()”
引用 网友A:

54行改成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你试试看
54:pwm_cs <= {{(CHANNEL-1){1'b0}},1'b1};

网友A:
:L猜?我有这么聪明吗?
引用 网友B:

哈哈~~

网友A:
54行改成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你试试看
54:pwm_cs
引用 网友B:

他已经成功了。难道你没看出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