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问题

楼主(2011-10-21):
(无正文)

网友A:
由于直流工作点设置不当导致的波形失真。调节R4的阻值试试,输入的交流信号不能太大了。

网友B:
这个电路是放大5倍的电路,输出电压中点在12v,一旦你的输入信号幅度大一些,输出就超过3v到GND削波了
,调节R1=6K基本就可以了,可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