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牛,如何将超声信号变成音频信号

楼主(2011-10-21):
(无正文)

网友A:
100分频,行否?

若不允许分频,考虑差拍。

楼主:
不好意思,我表述不清,不是数字信号,压电陶瓷接受超声信号之后,想通过某种变换和放大能够使人耳听见

网友B:
楼上给你解释你没明白哈。
40kHz-200kHz,频率已经超过人耳的20-20K范围了,所有频率上首先要处理
你说的放大啥的那是信号幅度问题

网友C:
1)混频后下变频到音频.
2)包络检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