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的LVDS接口问题

楼主(2011-10-21):
有没有Altera的一款FPGA、它一个BANK里面有八个LVDS的接口啊。俺现在知道的都是分布在不同的BANK。如果需要八个LVDS接口最少也要3个BANK啊!那么这3个BANK的电平都得弄成1.8V。我的LVDS接口电压只能是1.8V的。这样会对我的设计造成很大的不变。肯定推荐、或者告诉我这么去查也行!

网友A:
没看明白楼主的意思,是否有错别字?

网友B(2012-04-06):
没看明白楼主的意思,是否有错别字?
引用 网友A:

这个答案送10分,是不是有点对2楼,3楼的老兄有点不公。

网友C:
是呀是呀

网友C:
给我点分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