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TIM1输入捕捉丢失中断

楼主(2011-10-21):
STM8, TI, rc, pc, hz

有一个设计使用了TIM1的2个通道,分别做输入捕捉和输出比较。现在发现有时候会有输入捕捉中断丢失的问题,具体表现是:50HZ的输入,有时候会被捕捉成25HZ的频率,一般情况还是50Hz。
不知道是不是ISR的问题?
ISR是这样的:
isrIpCapCmp()
{
    int8u bIntSrc;
    bIntSrc = TIM1->SR1;
    if ((bIntSrc & TIM1_FLAG_CC1) == TIM1_FLAG_CC1)
    {
        isrIpCap();
    }
    if  ((bIntSrc & TIM1_FLAG_CC2) == TIM1_FLAG_CC2)
    {
        isrOpCmp();
    }
}

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一起讨论一下?

补充:在算频率的时候检查了是否有over capture,结果是没有。

楼主:
是不是对跳变沿的斜率有要求呀?哪里有介绍没有?

网友A:
是不是对跳变沿的斜率有要求呀?哪里有介绍没有?
引用 楼主:

芯片什么型号?

输入捕获对跳变沿的斜率没有要求。上升沿捕获时,只要能够正确识别输入信号达到高电平,就可以识别为上升沿。

楼主:
算出频率还是有只有一半的,没有overcapture

芯片是stm8s903k3
我现在的采样信号是接近50duty,50Hz的PWM波,下降沿触发捕捉。
我把ISR里面的滤波之类的处理全部干掉了,保证只要进了中断,就会算一次频率,结果还是算出了只有25HZ的频率。
读TIM1的SR2,始终都是0(整个程序里我都没有清除这个寄存器)。
快要崩溃了。

楼主:
本来加的滤波也是防干扰,只去掉过高的(大于100Hz)频率的

网友A:
建议你做一个简单的小项目,只包含这个输入捕捉的部分。找一个不用的I/O口,在捕捉中断程序中每次对这个I/O口的输出取反,然后用示波器同时观察输入信号和这个I/O口的信号,看看是否能有什么发现。

注意,请单独做一个小项目,把无关的部分去掉,防止其他部分软件的干扰。

楼主:
可以尝试一下吧
估计在没有外部干扰的情况下很难获得
现在的状况其实也是在其他引脚都有大动作的时候才会发现,包括这个输入引脚上的信号,也是要不停的切换/恢复,才能复制出这个现象

网友A:
我的建议是为了能够区分问题是由于其他软件部分造成的,还是由于硬件造成的。

楼主:
好的,我试了之后再把结果发上来

楼主:
初始化完了之后一直挂着不动,在中断服务程序的入口翻转PA1的电平,结果跑了20多分钟就有一个下降沿被漏掉了,PA1的电平在那个下降沿也没有被翻转。
这下被害死了。

网友B(2012-05-19):
是不是程序中有对PC端口有输出操作

网友C:
我把我的例程放上来给你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