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机测试工作一些时间发现会进入死循环

楼主(2011-10-21):
用STM32写了程序,样机测试工作一些时间发现会进入死循环,目前没有开启内部看门狗,不知得从哪里开始查,大伙是否有类似问题,内存分配或中断得注意哪些地方?

网友A:
用调试工具、调试软件看到底是什么问题。
比如IAR EWARM里,可以看 call stack

网友B:
有可能是各种 FAULT 异常了, 也可以修改这些中断来捕捉这类异常。

楼主:
看call stack 进入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不知什么原因跑到这个中断

网友C:
一般是stack越界,看看你的icf文件中stack分配的大小,增大试试       __size_cstack__

网友A:
看call stack 进入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不知什么原因跑到这个中断
引用 楼主:

访问非法地址容易发生HardFault。另外看看call stack里 是从什么函数进入HardFault的 (印象里,call stack可以看到其它中断/异常的来源,但似乎看不出HardFault的来源,有待LZ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