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科电子新的PLANARMAG产品技术

楼主(2011-10-21):
科电子(TE)近日推出三款嵌入式磁性产品,这些产品均使用了其最近收购的PlanarMag产品技术,这是一项利用嵌入式磁性产品将传统手工卷绕过程完全自动化的革命性技术。

网友A:
这项新技术能够提高企业经济性和生产可扩展性,从而在需求高峰时期缩短生产周期,实现一致的产品交付周期和供货。

网友B:
“我们的新技术将大大加快产品的上市时间,提高供应链的能力,同时改善产品的总体可靠性和质量。它有助于最大限度地降低因劳动力不稳定和劳动力成本增加带来的成本影响。”泰科电子磁性产品部总监Sabi Varma说道,“这项技术确实是对以太网产品的一项创新。”

网友C:
新的PlanarMag产品技术利用三项创新极大改善了电磁元器件的设计和生产

网友D:
使用专有的材料将高度敏感的磁性铁氧体嵌入标准印刷电路板中

网友E:
利用一个具有独特设计的3D电磁模拟技术创造具有专利的绕线结构

网友F:
标准印刷电路板加工过程可一次性制造拥有千百个零件的电路板,并利用半导体测试方法,大大提高产品的性能和一致性

网友G:
泰科电子初步推出的PlanarMag产品包括两个全新的以太网离散元件和一个1G的以太网Mag45 ICM连接器(零件编号1840771-2),这些产品均采用了PlanarMag嵌入式磁性产品技术。

网友H:
两个离散元件分别是1G的BASE - T介质过滤器(零件编号2048107-1)和10/100 BASE - T介质过滤器(零件编号2048108-1)。

网友A:
整个产品系列的主要特征包括:
单端口配置

网友A:
介质过滤器和隔离变压器

网友B:
除了自动化可扩性带来的成本和供应效益,新PlanarMag产品因其精确的中心抽头和对称变压器,能减少或完全消除内部终端元器件的使用。这种一致性和可重复性能有效提高产品性能,并帮助使产品符合FCC B类标准。

网友C:
10/100/1G BASE - T的介质过滤器使用24针BGA配置,而10/100 BASE - T的介质过滤器则使用12针城堡状I/O(业界标准的“针至针”设计),以便客户使用于现有的使用鸥翼离散性模组的产品上,轻松实现已有产品质量和产量的稳步提升。

网友I:
1G的Mag45 ICM是首个利用PlanarMag嵌入式磁性产品技术的全集成连接器,是一种低配置的针对性应用,要求低高度、小尺寸,例如膝上型电脑和笔记本电脑。

网友D:
所有产品根据JEDEC J - STD均符合RoHS标准,满足IEEE802.3规范,可以帮助使产品符合FCC B类标准。产品应用包括低端口密度交换机和路由器,低配置的笔记本电脑/上网本,台式电脑,IP路由器,电缆调制解调器,机顶盒,电视/录像机,IP电话,IP摄像机,视频游戏控制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