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IDE为什么会有警告?

楼主(2011-10-21):
如下图,我在程序中已经使用了这些变量,但是为什么警告没有使用这些变量呢?

网友A:
有一些变量定义之后没有使用,所以编译器提示你

楼主:
这些变量已经使用过了:Q

网友B:
源程序呢?

网友C:
即使变量有用,但是没有实际的用处或者根本没有实际的使用意义,所以被优化掉了。

网友A:
这些变量已经使用过了:Q
引用 楼主:

只是赋值操作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