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了51,再学什么?AVR,PIC?工业中哪个用的多呀,谢谢指点

楼主(2011-10-21):
学完了51,再因该学什么呢?
AVR,OR PIC?
工业中用什么单片机比较多呀?
谢谢各位指点啦

网友A:
学以致用是关键

网友B:
楼主,怎么就举两个例子啊?只从AVR和PIC中选择吗?

网友C:
看老板用什么。

网友D:
再学51.。。。深入学。。。死钻
之余,学下流行的ARM

网友E:
相对还是CortexM0 M3系列比较有前途

网友F:
遇到啥学啥,学了就学精,用了就用好,见啥学啥的是傻瓜。

网友G:
请问各位 各个单片机的特色是什么 用到什么方向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