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V/I变换电路的输出为什么得不到-0.4V?求高人帮忙!

楼主(2011-10-21):
这个电路要求输入要为0.4-2V,由于我前段电路的限制得不到这个电压,所以准备输入0.8-4V,然后将Rs提高为200欧姆,即能在电源负极得到4-20mA电流,例如Rs-=0.8/200=4mA。可是现在的问题是,Rs=100欧姆时,Vs-=-0.8V;当Rs=200欧姆后,Vs-成了-0.146V,电流也就不是4mA了,同时,本来电压为零的运放正极电压变成了-0.35V,输出端电压成了0V。本来以为是Re笑脸,我换成360欧姆电阻后依然如此。后来我采取的别的方法:1.在R2后面接个电位器想将-0.8V的电压分压成-0.4V,结果Re发烫得厉害。2.想在R1后接个电位器分压成0.4V,可结果负极电压Rs-还是为0.8V。
哪个高手帮帮忙啊!感激涕零啊!!

网友A:
OP1的电源加滤波电容了没有?可以RC滤波给OP1供电。
遇到问题,要用示波器测试波形,用万用表测试电压会产生错误的判断,也许自激了。

网友B:
感觉这电路本身就不能稳定工作,LM358的两输入端始终工作于GND,而LM358不是轨到轨的运放,需要负电源。

网友A:
这个电路本身原理是没有问题的,LM358输入可以是GND的,输出也接近GND。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电源滤波以后还是没有变化,另外,我在OP1和Q1间接2K电阻,电容接地,也不行。。我这里条件有限,没有示波器,就只有一个万用表,所以看不到波形

楼主(2012-03-30):
忘了来说了,后来发现是功耗的原因,功耗降下来电压就能降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