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层数与时钟线上串接的电阻关系?

楼主(2011-10-21):
画原理图时有时候搞不清楚一个问题。在时钟信号上源端会串接一个电阻,作为终端匹配吸收发射波。公司做的基本就是4层板和2层板,串接的电阻也要随着板子层数而改变;串接的电阻阻值公司选用100欧姆和33欧姆两种,我搞不清楚4层板和2层板分别选用那个阻值的电阻,请大家指点一下下!

楼主:
除去为什么信号会反射及反射系数,这个问题应该挺简单的吧!应该和PCB的特征阻抗值有关系!

楼主:
画原理图的时候应该经常碰到的!大家都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网友A:
源端串的电阻确实和微带线(或带状线)的特征阻抗有关,另外还与源内阻有关(内阻大则此电阻可小些)。

网友B:
不大懂。。。:slee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