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RS422电平转换芯片是否通用呢?

楼主(2011-10-21):
转换芯片是否通用呢,请问都用什么芯片转换电平,

就像max232一样

网友A:
RS422是两路 RS485,一路发送,一路接收.

网友B:
都是通用的,422和485电平是标准参数,但也有些参数不通用,比如最高通讯速度、可带节点数等,但这些不是422和485的规范,规范只提及了电平,这方面都是相同的。

网友C(2014-04-01):
3楼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