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仁

楼主(2011-10-21):
请问有谁用过电能计量芯片CS5460,将读出的电压有效值数据(16进制)怎样转换成实际的电压值(10进制)

网友A(2012-07-04):
AD转换吗?
关键看参考电压、AD测量位数、线性的自己就可推算。非线性的一般的datasheet都会详细给出转换方法,做映射表兑换即可。

网友A:
你这个标题“各位同仁”取得很蛋疼,很容易被当做路人甲
要像标题党学习,让人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