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T1621如何实现闪烁功能

楼主(2011-10-21):
我在用HT1621控制的液晶做一个时钟时,想调整时间时相应的位闪烁,在需要闪烁时交替的对相应段置1和置0,但调整下一位时,之前调整的位就无显示了,请问用HT1621实现时钟调时应该如何操作呢

网友A:
那是程序没处理好,你要在调整下一位前先判断前一位处于亮还是暗,是亮才继续

网友B(2018-09-13):
我用过VK1621的型号,我这边有详细的资料,建议你可以试试

产品型号:VK1621B
产品品牌:VINTEK/元泰
封装形式:LQFP48 LQFP44 SSOP48DIP28 DICE/裸片 COB邦定片 定制COG
产品年份:新年份
工程服务,技术支持,价格具有优势!
VK1621B 是128模式(32x4),内存映射和多功能液晶驱动程序。S / W的VK1621配置特性使得它适合于多种LCD应用包括液晶显示模块和显示子系统。只用三或四线的主机控制器连接VK1621之间的接口要求。VK1621包含一个电源关闭命令来降低功耗。
VK1621产品特征:
★ 工作电压:2.4V ~ 5.2V
★ 内置RC振荡器
★ 外部的32.768kHz晶体或唤频率源的输入
★ 1 / 2或1 / 3 偏压选择,和1 / 2或1/ 3或1 / 4液晶显示应用程序的选择
★ 内部时间基准频率源
★ 两个可选蜂鸣器的频率(2/3)
★ 关机命令降低功耗
★ 内置的时基发生器和看门狗
★ 时基或WDT溢出输出
★ 8种时基/定时器的时钟源
★ 32x4 LCD驱动器
★ 内置32x4位显示RAM
★ 三线串行接口
★ 内部LCD驱动频率源
★ 软件配置特征
★ 数据模式和命令模式指令的R / W地址自动递增
★ 三种数据访问模式
★ 提供 VLCD引脚来调整 LCD 工作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