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单片机S3F84I9有时会复位重启,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10-21):
三星单片机S3F84I9在工作过程中有时会复位,不知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干扰造成的呢?复位引脚怎么接才合理?

楼主:
那位高手能指教一下啊

网友A(2012-01-12):
不知道是不是干扰造成的,就加上干扰信号看看会不会复位...
最简单的排除法...

网友B:
设计的耐干扰能力比较弱或者是非法的软件操作都可能

网友C(2012-02-15):
也可能是因为受潮,你能具体描述一下工作环境和具体问题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在电磁炉里面的

网友D:
那估计是幅射抗干扰不行

网友:
三星连MCU都做。还很便宜。真的想一统天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