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式数字标牌产品系列中增加第二种触摸技术

楼主(2011-10-21):
泰科电子宣布其Elo TouchSystems的互动式数字标牌(IDS)的产品线增加了IntelliTouch 及IntelliTouch Plus产品技术。新增加的触摸技术将提供开发人员和客户更完整的大尺寸互动显示解决方案。

网友A:
42”及46” 能提供IntelliTouch 触控技术, 而32”则提供IntelliTouch Plus 多点触摸技术可选择。

网友B:
2010年6月推出Elo TouchSystems 的大尺寸, 高效、优雅且坚固耐用的互动式数字标牌(IDS) 产品系列。新增加的触摸技术, 对于大尺寸互动显示产品于公众环境使用下及对触摸系统非常苛刻的环境的设计和制造为重要选择。

网友C:
“客户所需要的互动标牌现在有不同的触摸技术和多点触摸性能可选择,以帮助提高他们在不断扩大数字标牌的市场份额。”泰科电子业务发展经理Neeraj Pendse说。

网友D:
泰科电子的产品,提供成熟的IntelliTouch表面声波,其拥有超过20年的触摸功能可靠性。我们的多点触摸解决方案(IntelliTouch Plus产品),是基于稳定的技术,并为客户提供在非家庭使用的多点触摸、有显著竞争和经济优势下的解决方案。”

网友E:
Elo TouchSystems 互动式数字标牌(IDS) 产品系列提供3种尺寸32, 42 及46英寸并有提供2种设计, 有边框及无边框设计。

网友F:
产品特点是由耐用的钢板组成,保护工业级机箱以防刮伤及长期使用的耐用性。这些集成的解决方案是为了承受高流量、公共的场所的持续互动而设计。

网友G:
去年已推出可选的高性能集成计算机模组,并与新的IntelliTouch显示兼容。这些计算机模组非常适合用于互动式媒体的运行,并有两个性能等级可供选择。计算机模组易于现场安装,可安置于触摸屏后面的专用插槽,并用两个螺丝锁定。

网友H:
IntelliTouch Plus触摸技术产品让开发者和客户利用最新的微软平台功能的优势, 使其可结合多点触摸功能。 IntelliTouch Plus产品技术克服许多 多点触摸的典型缺点, 通过利用屏幕上的任何地方触摸信息的三个轴来同时提供两个触摸点的灵敏,准确,无漂移的记录, 无论其触摸位置在屏幕任何地方。

网友I:
除了3200L 32英寸触摸显示器,2242L 22寸开架式触摸显示器也同时提供IntelliTouch Plus技术。

楼主:
IntelliTouch Plus产品技术的基础是基于泰科电子的IntelliTouch表面声波技术,它采用纯玻璃结构,从而提供高透光性并且稳定、准确、生动的图像,且并不会受环境变化所影响。

网友A:
声学脉冲波辨识(APR)的触摸屏原理是由一个独特检测触摸的方法, 基于预先收集声音记录的物理原理, 将一个触摸表面上生成一个声音的独特特点跟原先记录做比较。

网友B:
APR技术结合高光学质量、耐久性、性能稳定,并具有优良的拖动性能。

网友J:
泰科的互动屏幕产品都很好,在市场上也挺受欢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