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表问题

楼主(2011-10-21):
ev, ce, ic, ICE, vi
我仿照Cypress的控制面板写一个程序把所有Ezusb都列举出来我的代码如下:
bool   TForm1::bOpenDriver(HANDLE   *   phDeviceHandle,   char   *   devname)
{
                //TODO:   Add   your   source   code   here
                char   completeDeviceName[64]   =   " ";
                char   pcMsg[64]   =   " ";
                strcat(completeDeviceName,devname);
                *phDeviceHandle   =   CreateFile(   completeDeviceName,
                                                                            GENERIC_WRITE,
                                                                            FILE_SHARE_WRITE,
                                                                            NULL,
                                                                            OPEN_EXISTING,
                                                                            0,
                                                                            NULL);
                if(*phDeviceHandle   ==   INVALID_HANDLE_VALUE)
                {
                        return   false;
                }
                else
                {
                        return   true;
                }

}
列举函数在下面:
void   TForm1::OnFileUpdataAllDevs(void)
{
                //TODO:   Add   your   source   code   here
                int   i=0;
                HANDLE   hDevice   =   NULL;
                char   pcDriverName[MAX_DRIVER_NAME]   =   " ";
                m_strUSBDevs   =   " ";
                for(i   =   0;i   <   MAX_USB_DEV_NUMBER;i++)
                {
                      sprintf(pcDriverName, "Ezusb-%d ",i);
                      if(bOpenDriver(&hDevice,pcDriverName)   ==   true)
                      {
                          m_strUSBDevs   +=   pcDriverName;
                          m_strUSBDevs   += "\n ";
                          Edit1-> Text   =   m_strUSBDevs;
                          CloseHandle(hDevice);
                      }
                }
}

楼主:
如果有设备就把Ezusb-0\nEzusb-1\n等等显示在一个文本框中,可是我就是什么也找不到,他的原程序里有个关于注册表的

网友A:
你要知道什么?

楼主:
我想问这与注册表有关么

网友B:
楼主所发的程序是运行在WINDOWS下的应用程序吧,这个与注册表不相关吧。
我写过简单的读CY7C68013的RAM里面的数据的应用程序,好像没有碰到与注册表相关的函数啊。

楼主:
如果有关那么关于注册表的函数CBC有那些,列举几个

网友A:
我通常使用SetupAPI里面的函数来枚举

楼主:
也是访问USB么,我是个新手所以不是很上路。老板让我快点

网友C:
用setupdi系列的吧,直接访问注册表的,如果用户权限不够是访问不到的。

楼主:
我晕,尽然没分可给,对不住大家了,发帖时设置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