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CC2134 烧录问题

楼主(2011-10-21):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
     我这边一套LPC2134为主芯片的电路硬件,先是用Flash Magic烧录了程序(一),运行一切正常,接着烧录了程序(二),运行也正常,但是,我又想重新烧录回程序(一)时,程序就运行不起来了,液晶的背光一闪一闪的,但就是进入不了程序运行的主界面,接着,我又重新烧录程序(二),运行又正常,即后来我的程序(一)烧录进去怎么都运行不正常了 :(,会是哪些原因引起的?

网友A:
技术支持呢?出来了么?

网友B:
很奇怪的问题,瞎扳一下,是不是没有擦除干净?

楼主:
4# airwill 专门去擦除过Flash的,无效果

网友C:
汗,真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额,我换了电脑就正常了,我那台电脑的串口之前有问题坏了,我一直在用USB转串口来的,换了台电脑串口好的,再用USB转的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电脑自身串口坏了难道还影响到USB转串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