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电阻器的选用经验介绍

楼主(2011-10-21):
电阻器的选用经验介绍      1.固定电阻器的选用  固定电阻器有多种类型,选择哪一种材料和结构的电阻器, 应根据应用电路的具体要求而定。 高频电路应选用分布电感和分布电容小的非线绕电阻器,例如碳膜电阻器、金属电阻器和 金属氧化膜电阻器等。 高增益小信号放大电路应选用低噪声电阻器,例如金属膜电阻器、碳膜电阻器和线绕电阻 器,而不能使用噪声较大的合成碳膜电阻器和有机实心电阻器。 线绕电阻器的功率较大,电流噪声小,耐高温,但体积较大。普通线绕电阻器常用于低频 电路或中作限流电阻器、分压电阻器、泄放电阻器或大功率管的偏压电阻器。精度较高的 线绕电阻器多用于固定衰减器、电阻箱、计算机及各种精密电子仪器中。 所选电阻器的电阻值应接近应用电路中计算值的一个标称值,应优先选用标准系列的电阻 器。一般电路使用的电阻器允许误差为±5%~±10%。精密仪器及特殊电路中使用的电阻器,应选用精密电阻器。 所选电阻器的额定功率,要符合应用电路中对电阻器功率容量的要求,一般不应随意加大 或减小电阻器的功率。若电路要求是功率型电阻器,则其额定功率可高于实际应用电路要 求功率的1~2倍。 2.熔断电阻器的选用  熔断电阻器具有保护功能的电阻器。选用时应考虑其双重性能,根 据电路的具体要求选择其阻值和功率等参数。既要保证它在过负荷时能快速熔断,又要保 证它在正常条件下能长期稳定的工作。电阻值过大或功率过大,均不能起到保护作用。 3.热敏电阻器的选用  热敏电阻器的种类和型号较多,选哪一种热敏电阻器,应根据电路 的具体要求而定。 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PTC)一般用于电冰箱压缩机起动电路、彩色显像管消磁电路、电 动机过电流过热保护电路、限流电路及恒温电加热电路。 压缩机起动电路中常用的热敏电阻器有MZ-01~MZ-04系列、MZ81系列、MZ91系列、MZ92系列 和MZ93系列等。可以根据不同类型压缩机来选用适合它起动的热敏电阻器,以达到最好的 起动效果。 彩色电视机、电脑显示器上使用的消磁热敏电阻器有MZ71~MZ75系列。可根据电视机、显示 器的工作电压(220V或110V)、工作电流及消磁线圈的规格等,选用标称阻值、最大起始 电流、最大工作电压等参数均符合要求的消磁热敏电阻器。 限流用小功率PTC热敏电阻器有MZ2A~MZ2D系列、MZ21系列,电动机过热保护用PTC热敏电阻 器有MZ61系列,应选用标称阻值、开关温度、工作电流及耗散功率等参数符合应用电路要 求的型号。 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NTC)一般用于各种电子产品中作微波功率测量、温度检测、温度 补偿、温度控制及稳压用,选用时应根据应用电路的需要选择合适的类型及型号。 常用的温度检测用NTC热敏电阻器有MF53系列和MF57系列,每个系列又有多种型号(同一类 型、不同型号的NTC热敏电阻器,标准阻值也不相同)可供选择。 常用的稳压用NTC热敏电阻器有MF21系列、RR827系列等,可根据应用电路设计的基准电压 值来选用热敏电阻器稳压值及工作电流。 常用的温度补偿、温度控制用NTC热敏电阻器有MF11~MF17系列。常用的测温及温度控制用 NTC热敏电阻器有MF51系列、MF52系列、MF54系列、MF55系列、MF61系、MF91~MF96系列、MF111系列等多种。MF52系列、MF111系列的NTC热敏电阻器适用于-80℃~+200℃温度范围内 的测温与控温电路。MF51系列、MF91-MF96系列的NTC热敏电阻器适用于300℃以下的测温与 控温电路。MF54系列、MF55系列的NTC热敏电阻器适用于125℃以下的测温与控温电路。 MF61系列、MF92系列的NTC热敏电阻器适用于300℃以上的测温与控温电路。选用温度控制热敏电阻器时,应注意NTC热敏电阻器的温度控制范围是否符合应用电路的要求。 4.压敏电阻器的选用  压敏电阻器主要应用于各种电子产品的过电压保护电路中,它有多种型号和规格。所选压敏电阻器的主要参数(包括标称电压、最大连续工作电压、最大限制电压、通流容量等)必须符合应用电路的要求,尤其是标称电压要准确。标称电压过高,压敏电阻器起不到过电压保护作用,标称电压过低,压敏电阻器容易误动作或被击穿。 5.光敏电阻器的选用  选用光敏电阻器时,应首先确定应用电路中所需光敏电阻器的光谱特性类型。若是用于各种光电自动控制系统、电子照相机和光报警器等电子产品,则应选取用可见光光敏电阻器;若是用于红外信号检测及天文、军事等领域的有关自动控制系统、则应选用红外光光敏电阻器;若是用于紫外线探测等仪器中,则应选用紫外光光敏电阻器。 选好光敏电阻器的不谱牧场生类型后,还应看所选光敏电阻器的主要参数(包括亮电阻、暗电阻、最高工作电压、视电流、暗电流、额定功率、灵敏度等)是否符合应用电路的要求。 6.湿敏电阻器的选用  选用湿敏电阻器时,首先应根据应用电路的要求选择合适的类型。 若用于洗衣机、干衣机等家电中作高湿度检测,可选用氯化锂湿敏电阻器;若用于空调 器、恒湿机等家电中作中等湿度环境的检测,则可选用陶瓷湿敏电阻器;若用于气象监 测、录像机结露检测等方面,则可以选用高分子聚合物湿敏电阻器或硒膜湿敏电阻器。 保证所选用湿敏电阻器的主要参数(包括测湿范围、标称阻值、工作电压等)符合应用电路的要求。

网友A:
这得工作经验啊

网友B:
密密麻麻一大堆字,看的好头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