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有没有那种芯片选型查询软件

楼主(2011-10-21):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是iOS或者Android平台,可以去Appstore或者Android Market里搜索Texas Instruments,有选型软件。PC的话还是推荐上TI.com。

网友B:
很抱歉,没听过,希望楼主能找到这样的软件,分享给大家。

网友C:
楼主不妨自己做个

网友D:
目前还没有听说过,楼主可以到国外的网站上找找看

网友E(2012-01-12):
对于模拟器件,TI有webench designer,支持FPGA,Power,LED设计,支持相关器件的选型。有时间建议试一试。上TI的网站就可看到。 另外也可上原来国半的网站,上面支持更多的设计如:ADC,LVDS,PLL,运放。

网友F:
直接到官网可以在线搜索查询,选取你需要的参数查找
www.ti.com

网友G:
对于ADI 公司的芯片  ADI公司倒是有一个类似数据库的那种小软件
TI的webench designer  很是强大

网友H(2012-03-08):
还没有吧

网友I:
一般去芯片公司的首页去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