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电流计算,求解。

楼主:
如图所示:通过一番计算 自己设计出了如下电路,请求各位指点,模电和没学一样,正好练练。
计算如下:
VB=(24*(2.2+3.9))/(2.2+3.9+1)=20.62V
VE=VB-Vbe=20.62-(0.6~0.7)=20V
ie=20V/((0~3.9K) + 1K) = (0.408~20)ma
ic = ie
这样就实现了 无论接什么负载负载2断的电流就是恒定的ic。
请问这样设计 对吗?合理吗?能推动多大负载是怎么算的呀?另外元件手册上的积基极-射极电压 最大6V 是不是就是那个Vbe的管压降能承受的最大电压呀?
谢谢!

网友A(2011-10-21):
确实是近似恒流源。
但电源电压利用率太小了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么样电压利用率要高一些呀?能给点建议吗? 我水平有限,不会自己审视判断,刚开始弄模电。

网友B:
把R0和R4减小,可以提高电压利用率。不过要确保Ie<=三极管的额定电流

网友C:
降低基极电位,减小R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