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JZ指令怎么实现C51指令DJNZ功能

楼主(2011-10-21):
刚学EM78P,想不到通。上来向前辈请教
51单片机指令
d1:
DY0.28MS:
MOV R6,#10
DJNZ R6,d1    不为0能跳到你想去的地方

EM78P单片机指令
d1:
DY0.28MS:
MOV A,@0x16
MOV R6,A
JNZ R6          不为0不能跳到你想去的地方     要怎么才能跳到你想去的地方程序要怎么改??

楼主:
看程序知道了:lol

网友A:
看看具体的指令说明不就明白了吗
有些内核的条件跳转指令只能向下跳过一条指令,跳转目标就隐含了,不用说明了

网友B:
JNZ R6          不为0不能跳到你想去的地方     要怎么才能跳到你想去的地方程序要怎么改??
******************
这条下面加一条指令
JMP   你想去的地方

网友C:
当做比较指令处理,结果为真则跳过一条指令执行,结果为假则继续执行。
所以后面安排两条跳转指令就OK

网友D:
晕倒,这有什么好问的呢,对照汇编指令写个跳转程序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