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寻求AVR单片机各个类型的兼容性问题

楼主(2011-10-21):
想知道ATMEGA各个系列之间的兼容问题,程序能不能相互移植?

网友A:
宏定义好了,就可以移植了,基本不用改

网友B:
ATMEGA各个系列之间虽然指令基本兼容, 但 FLASH 差别很大,硬件和各寄存器编址差别也很大。
就连中断向量表都不同。相互移植是需要关注这些方面。
当然如果是  C 写程序,编译时更换了芯片型号,就只需要关注硬件方面的差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