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助学交流] 外部晶振为24或48MHZ时,我该怎样在程序中设置。

楼主(2011-10-21):
请问我用的是NUC122系列的芯片,现准备用24或48MHZ的晶振,哪我该怎样在程序中设置(只看到库函数里只有12MHZ,22MHZ,10K等)。谢谢!

网友A:
找找寄存器吧,就是几个寄存器的事情,NUC1XX.h文件要多看看啊,我是懒人用DrvSYS_Open(48000);

网友B:
不要用那么高的晶振,干扰会比较大,建议作法,使用8M 12M或者更低的晶振,然后使用PLL 将频率锁相倍频到你要的频率!

楼主:
多谢3楼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