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3.3v或5v转15v的电平转换芯片吗?

楼主(2011-10-21):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这样的现成电平转换专用芯片,但可以有很多种方法实现,看低压电平的驱动能力了,想减少PCB占用面积可用晶体管阵列,通常都是8路的,但要求你的低压逻辑具有足够驱动能力。

楼主:
谢谢,用fpga驱动,好像lvttl默认8ma电流,不知道够不?
用三级管阵列每路也需要4个电阻啊,面积还是不够理想。

网友B:
光耦不行吗?

楼主:
光耦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又重新分析了需求,从3.3v转换到9v就可以了,不知道这个电压有没有芯片,没有就的用光耦了。

网友C:
这速度和电压,估计光耦比芯片还难找

网友D:
本来想推荐TI的数字隔离器,忽然看到
便宜好买
我还是住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