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电子技术,Win7与XP,大家都用哪个系统啊?

楼主(2011-10-21):
1,玩99se,原件库添加不进去,学习了好久才掌握了导入方法。
2,前段时间摄像头不能用了,售后说是因为Win7装了360。
3,昨天USB转串口驱动装好了,今天插上USB转串口线,设备管理器端口对应行那行就 又出现感叹号了,重装驱动半天还没搞定。
火了,周末去改装xp!

网友A:
我家里的装XP,,,上班的装WIN7,哈哈。。。。。。。。。。。。。。。。。。。。

网友A:
XP的吧!!!WIN7有时不好用。。。。。

网友B:
可以虚拟机或干脆双系统

网友C:
都有
虚拟机xp
主机win7

网友D:
xp没的说了 w7很多软件都用不了啊

网友E:
原来99SE的库导入不了是WIN7在作怪,我还以为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F:
电子工程师应追求操作系统的兼容性,所以最好采用32位操作系统,32位板的Vista就不错,稳定性比XP强。

楼主:
现补充一下,第二项售后所说不成立!是硬件问题。

网友G:
我电脑跑的一直win7系统,之前也遇到过和LZ一样的问题,不过装了几个小驱动之后就都解决了,一直就没出现过问题。不过64位的win7不行,只能是32位的

网友H:
我用的是win7,不过win7好像不能不能加载protel99se的元件库,我现在用的是Autium  designer  6.9

网友I:
当然是xp的拉,win7的很多电子软件都安不上

网友J:
回去就换XP,win7不好用!

网友K:
用vista,还可以,就是越来愈慢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