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调查] 大家都在 stm32 上跑什么 RTOS?

楼主(2011-10-21):
最近在做 RTOS 的选型。面对众多的方案(FreeRTOS, RT-thread, uCOS/II 等等)无从下手…… 请问各位大侠都用的什么系统呢?

网友A:
请教各位用uCOS/II申请授权了吗

楼主:
嗯,就是因为授权问题,所以不想用 uCOS……

楼主:
请问楼上用 rt-thread 的大侠用的是什么版本?0.3.x 的还是 0.4 ?

网友B:
用什么版本都无所谓吧

网友C:
我跑的是RT-thread

网友D(2011-12-20):
NND,搞RTOS的实在少...
我51都用啦,有了RTOS知道有多方便吗,,,,唉,,不说啦。。。

网友E:
uCOS/II  用的人比较多,就用这个

网友F:
stm32 没机会用啊 单片机学完 就看DSP了……

网友G:
STM32上有很多RTOS可以用,在ST网站上有相应的列表:http://www.st.com/internet/com/software/operating_systems.j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