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这个恒流源为什么不恒流呢

楼主(2011-10-22):
因为我要做一个PT100热电阻测温仪,误差±0.5℃。所以需要一个1mA的恒流源,但是这个恒流源做出来之后,却不能恒流,电流总是随着负载电阻的增大而增大,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负载电阻在100欧左右的时候,用万用表测得R3的1和3脚间的电流为1.03mA;而当电阻增大到130欧的时候,电流变为1.06mA;这个变化率也太大了点儿啊。

如果这个恒流源压根就达不到精度要求,那应该怎么修改呢?

网友A:
你这图完全错了,
现在你负端的采样是(UR3+UEC)
而不是您所希望的UR1
还有,左边正端的电压是不是有点高了?

将采样放在下端吧

网友B:
电路是对的,误差的原因在于ib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请问LS这个误差应该如何消除呢。
还有,我用这个电路在proteus中仿真时是完全正常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在搭建实验平台后发现这个误差如此之大,所以很困惑。希望大家能给解答一下啊

网友C:
9012、9013单管的稳定性不高,建议把9012和9013 都用运算放大器代替~

网友D:
增大R1,减小R2。

网友B:
我说的ib主要是三极管的ib,三极管的Ie=ib+ic

网友E:
358的+输入端已经超过运放的共模范围了,运放处于非线性状态,这是错误一。
错误二即使你换了输入R2R运放,Q2的be结温度系数高达2.2mV/C,这个电路依然不能用。

网友F:
4楼有道理,用达林顿试试吧

网友G:
看你的电路,对温度变化很敏感。三极管作为PN结使用,不如使用稳压管。R1是决定输出电流的,R2决定PN结工作点。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了,我再试试其他几种备选方案吧

网友H:
关键在你的正输入端电压太高

网友I:
把Q1换成2.5V的稳压二极管,把R1改成2.5KR。不错的恒流源。

网友J:
对咯。误差在Ib~~~~~~~~~~~~~三极管工作是要驱动电流的~~~,把Q2换为P-MOS,最好是耗尽型的P-MOS,PT100用电桥做也是不错的,原理简单

网友I:
R2最好改成510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