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场效应管控制直流电机参数选择问题

楼主(2011-10-22):
(无正文)

网友A:
选择什么样的和你的散热条件也有关系。

你的额定电压24V,额定电流12.5A,建议选择MOS管耐压40V,电流50A以上的比较保险。

楼主:
我打算用大一点的散热片,如果用个MOS管并联散热片是不是就不用太呀,散热片太大了还要考虑结构安装问题。

网友A:
我打算用大一点的散热片,如果用个MOS管并联散热片是不是就不用太呀,散热片太大了还要考虑结构安装问题。
引用 楼主:

并联MOS管类似于采用了更大电流能力的MOS管,当然MOS管本身的封装散热面积也同比加大。

选择并联一般是出于MOS管本身的价格考虑,可能两个小电流的比一个大电流的要便宜很多很多,考虑所有的相关体积,散热面并无改善。

网友B:
耐压余量最好留两倍以上,并联使用在低压大功率输出时确实有好处,对降低管芯的热量有利,散热空间有限时尽量选择低导通内阻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