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PS7101 FB引脚电压

楼主(2011-10-22):
(无正文)

网友A:
你把这管教断开吧和外界

网友B(2012-01-07):
FB引脚的电压会跳动,可能是输出电容的选型存在问题。LDO的输出电容过小或过大都有可能造成振荡的产生。建议选用低ESR的X7R或X5R的10uF电容。建议检查看看器件有没有虚焊。

网友C:
FB引脚的电压会跳动,你的输出的电容是不是小了,还有你的负载是不是一直在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