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I功率因数校正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1-10-22):
用TI的UCC28019做APFC,主电路,控制回路参数均按照Datesheet计算出来的,功率因数校正的效果很好,但是输入电流的波形存在零点失真问题,无论如何调整相关器件参数都没有效果,请有用TI芯片做APFC的朋友来讨论一下是不是芯片设计的缺陷。谢谢!

网友A:
比较而言,UC3854B的过零失真比TI的APFC芯片要小许多。我曾经用UCC28220输出交错式PWM,来驱动双路BOOST电路,它们并联,开关相位相差180度,以最大限度减少输入输出的电流纹波。但PFC部分,开始时候选UCC28019,不很理想。还是选择了UC3854B来担任调节信号的生成,效果不错。UC3854B的3脚,输出的是一个很好的PFC合成控制信号,(用一个简单的电阻分压电路)将它引到UCC28220的反馈控制8脚,那么,UCC28220的PWM就可实现PFC了。(至于UC3854B的PWM输出16脚,在我的交错式电路中,派不上用场,就用30K的电阻接地了。)TI这部分下的工夫不够多,有些参考资料笔误也多。

网友B:
我一般都是跟着手册走,还真没想这么多呢。

网友C:
可以把你的波形发出来看一下吗?

网友D(2014-08-02):
我想问一下ucc28019用什么做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