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UC3842直接电源驱动问题

楼主(2011-10-22):
UC3842直接电源驱动问题要求:200KHZ,在变压器的输入端加12V,输出时85V的反激DC-DC电源

这样设计可行吗?

网友A:
问题好多啊。。。

网友B:
请问你是要将12v升压到85v吗?可以通过调整变压器的变比来实现

网友C:
UC3842  驱动频率依据什么确定的呢?占空比依据什么确定呢? 大神们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D:
没这么做过。

网友E:
不太懂呢,如果能实现,那确实挺给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