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代PARALIGHT 10 GBPS有源光缆组件

楼主(2011-10-22):
TE Connectivity公司日前推出第二代PARALIGHT QSFP +有源光缆组件,该产品通过完全集成的光学引擎为客户节省大量的功耗和成本。这种光学引擎相比其上一代产品,功耗和成本更低,性能更高,并且价格也比上一代产品更具竞争力。

网友A:
该新产品系列被设计成内部光学端接,从而无需清洁光学连接器。该光缆采用被动冷却的环保型设计,从芯片至接头外壳为低热阻通路,从而节省更多的运营成本。

网友B:
二代PARALIGHT QSFP +主动光缆的另一个益处在于,通过光缆的轻量设计、3.0mm小直径以及严格的弯曲半径改进了光缆管理。

网友C:
这种第二代光缆包括四个发射通道和四个接收通道,速率均为10 Gbps,适用于InfiniBand标准的SDR、DDR和QDR应用。

网友D:
该光缆组件采用850纳米VCSEL技术,每通道速率为2.5 Gbps至10 Gbps,总数据速率达40 Gbps。

网友E:
该光缆在连接器外壳内集成了电-光及光-电转换,显着改善了PCB基板空间利用率。

网友F:
该光缆组件使用50微米芯径的光纤,长度可达100米,并可根据要求提供更长的规格。

网友G:
其EOE电路设计使用8B/10B编码数据流,如Infiniband、光纤通道和XAUI。

网友H:
该QSFP连接器型号支持I2C串行接口,可用于识别产品和性能。

网友I:
产品应用包括:交换机和传输设备内部及之间的高速互连;服务器-服务器集群;超级计算互连;机柜到机柜、机架到机架、板到板以及板到光背板互连。

网友C:
这种有源光缆符合InifiniBand规范(1.2.1版本)的差分I/O标准。

网友J:
哈哈,好多马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