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FSMC,只用IO口模拟,怎么提高480*320TFT屏的刷屏速度?

楼主(2011-10-22):
整了块3.5的屏,480*320的,把以前的那个320*240的屏的程序改了下,用这块480*320的屏显示。。
结果发现刷屏速度明显慢了许多。。
这个因分辨率的提高,数据量一下子多了一倍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STM32F103VBT6的片子,没有FSMC,9481的3.5寸屏 。
有没有什么办法提高刷屏的速度?以前320*240的屏还行。
本来是想用这块大屏显示FFT处理后的音频频谱的,现在刷屏慢,显示的不是实时的。。
各位给点意见哈。。。

网友A:
用串口液晶模块试试看

网友B:
似乎只能用类似总线的模式吧  向整个PB、PC。。口写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B:

16位数据就是用的PE口模拟的。。
现在的解决办法是把所有频繁操作的函数都直接写成了一个大的函数。。
减少了调用时间。。。用代码量的增加来换取速度。。。
效果很明显。。:lol

网友C:
:o 楼上正解!  不过 可以方便点  全部 用 内联函数   !    inline!!!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头,和inline是一个意思,只是inline好像是C++里面的吧,C可以用?

网友D:
8# hackthree 可以的
编译器会根据复杂程度来决定是否内敛的,所以别把内联函数写的太复杂,

网友E(2013-04-06):
楼主代码共享一下,我在找ILI9481的IO口刷屏代码

网友F:
这一块不是很了解诶   楼主   兄弟  帮你顶一个   希望有高手能够指点   呵呵

网友F:
你自己再仔细查一查技术手册   上面应该有寄存器的设置功能   呵呵   多熟悉技术手册

网友G:
我也整了块板子,发现刷屏太慢了,估计是驱动写的有问题了

网友H(2013-09-16):
引用 楼主:
么人?

你好 大侠, 我遇到了和你一模一样的情况, 调用的驱动函数我都是 操作的寄存器  ,结果连 ucgui的demo都跑不了

网友I:
这种玩玩还可以,有啥实用价值吗?用io模拟不得把单片机累死?!建议用串口屏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这种玩玩还可以,有啥实用价值吗?用io模拟不得把单片机累死?!建议用串口屏 ...

就一个板子, 怎么用串口屏啊 ?电路有法改吗 :)

网友H:
引用 楼主:
4# Name_006

16位数据就是用的PE口模拟的。。

我都是操作寄存器的 怎么还不行啊

网友J:
显示数据不能用刷屏的方法,应该是只改写数据点,并将原来的数据点恢复,这样就减小了很多的数据传输

网友K(2014-05-29):
引用 楼主:
4# Name_006

16位数据就是用的PE口模拟的。。

兄弟,我最近也在为stm32f107的片子刷屏犯愁,该片子也不带fsmc,要用io模拟,我的是480*320的屏,带驱动IC,走8080总线,劳烦请问兄弟你的在72mhz的时候,刷单色课达到多少帧,刷图片的话是多少帧?等你的高见

网友L:
不带fsmc,显示缓冲区放在哪里啊

网友M(2014-07-12):
引用 网友K:
兄弟,我最近也在为stm32f107的片子刷屏犯愁,该片子也不带fsmc,要用io模拟,我的是480*320的屏,带驱动 ...

直接升级207吧,你看看价格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