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有CONFIG1,CONFIG2的单片机,__CONFIG怎么写?

楼主(2011-10-22):
请教一个问题,对于有CONFIG1,CONFIG2的单片机,__CONFIG怎么写?
比如723
VCAPEN_DIS是CONFIG2中的,可以如下写?
__CONFIG(PLLEN_ON & DEBUG_ON & VCAPEN_DIS);

另外,对于ICD2,仿真时DEBUG_ON ,program时,DEBUG_OFF可以?

网友A:
连续写两个__CONFIG();

例如:

#ifndef              debug
__CONFIG(FOSC_INTOSC&WDTE_ON&PWRTE_ON&MCLRE_ON&CP_ON&CPD_ON&BOREN_ON&CLKOUTEN_OFF&IESO_OFF&FCMEN_OFF);
__CONFIG(WRT_ALL&VCAPEN_OFF&PLLEN_OFF&STVREN_ON&BORV_25&LVP_ON);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