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信号链]
tlv320aic23 语音芯片问题

楼主(2011-10-22):
我用的是SEED开发板上带的这个芯片,目前先测试的是它的bypass功能,也就是直接让输入连到输出,所以只是对芯片输入了控制信号,我用的是I2S模式,在示波器上面检查了时序,跟文档资料上面是一样的,但是headphone的输出却什么都听不到 甚至连一点噪声都没有,请问下我还有什么没有注意到的吗》?外部硬件电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用的是开发板,我估计可能是控制信号有问题,

网友A:
一篇帖子都是楼主的问题。。。

网友B(2011-11-24):
是不是片选信号或输出接口没有使能?

网友C:
这个最好能上原理图上来让大家帮忙看看比较好!!!。你的耳机之前已经有d/a转换和耳机放大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