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贴已结

楼主(2011-10-22):
此贴已结

网友A:
内部什么芯片根本不关键,只要通信的协议相同即可。

网友B:
这个混乱行业就喜欢讲芯片。。。。

网友C:
这个一般都定制吧

网友D:
呵呵,你可以在网上找一下,或者在淘宝里淘一下,你可以问一下 http://shop35330111.taobao.com,看他们定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