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UCC3858的设计特点、引脚功能与电气参数

楼主(2011-10-22):
高效率、高功率因数预调节器UCC3858是Unitrode公司新推出的PFC功率因数校正器产品。有关UCC3858的内部功能框图见图1,其主要设计特点是: 可调整的PWM脉宽调制频率折反、使轻载时有较高的效率;前沿脉宽调制以减小输出电容的纹波电流;控制BoostPWM使功率因数接近1?0;在世界通用的供电电压范围工作均无需设量程开关;正确的功率限制;可同步的振荡器;100μA的电源起动电流;低功耗的BCDMOS工艺;工作电压范围12V~18V。 UCC3858提供了有源功率因数校正预调节器所需要的全部功能,以满足在低功率工作时要求的高效率。该控制器采用平均电流型控制,通过整形交流电网输入的线电流波形,使之与交流输入线电压波形一致,达到接近1?0的功率因数。 UCC3858的工作与原先设计的Unitrode?PFC电路十分相似,并具有使轻载工作时的Boost变换器有较高效率的附加特性,即在电压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电平,下降到低于用户预置的、显示轻载的可调整电平时,通过按反比例线性地调节PWM频率来实现。通过减小CT斜坡脉冲(它与输出功率成比例)充电电流、并增加滞后时间,脉宽调制频率则按反比例变化。当负载变化阻滞时,也有一个瞬时的复位输入信号,能快速改变折反模式的IC输出。 UCC3858采用的PWM脉宽调制技术是前沿调制。当在顺向变换器上同时采用较常规的后沿调制时,该方案有利于减小大容量存储电容器上的纹波电流。振荡器被设计为易与顺向变换器同步。一个简单的同步方案可通过把顺向变换器的PWM输出端与“SYNC”脚连接在一起而实现。 该控制器的改进包括:一个用于输入线电压RMS的峰值检波器;IC内部集成的过流关闭和过压关闭电路;以及重要的、更低的静态工作电流。峰值检波器消除了用于RMS检测的外部双极点低通滤波器。这就简化了变换器的设计,对改进输入线电压的瞬态响应提高了近6倍。 电流信号是从电流误差放大器的输入端提取,以供给逐周的峰值电流限制。采用Unitrode的BCDMOS工艺达到低起动电流和工作电流,它简化了自馈电供电设计,使控制电路损耗降至最小。设置跨导电压误差放大器,考虑了对IC内部过压保护的输出电压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