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89341语音芯片,报几十下后,就没声音出来了。

楼主(2011-10-22):
求助啊,有人调试过语音芯片AP89341吗,或者语音芯片的
1.        ap89341语音芯片,出现在刷几十次卡后,就不能发出声音了?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1、你的控制代码有没有问题?
2、喇叭有没有问题?
3、功放电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
ap89341语音芯片,采用串行命令模式电路连接。
我是将这一部分电路从C8051F340移植到C8051F020上的。
而在C8051F340是运行正常的。
就是修改了程序和PCB,电路没改。
--------------------------------------------------------
1、你的控制代码有没有问题?
-->我现在就是在确定到底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2、喇叭有没有问题?
-->喇叭我用另一块控制芯片C8051F340上运行是正常的。
3、功放电路有没有问题?
-->功放电路不知道如何判断是否有问题,请指教。

网友B(2012-02-21):
我也是用的采用串行命令模式电路连接
现在也是搞不定呀!楼主是咋解决的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