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A1944插槽

楼主(2011-10-22):
TE Connectivity (TE) 宣布为高级微设备公司(AMD)的新型高性能皓龙6000系列服务器处理器推出了一款表面贴装的新型LGA 插槽。

网友A:
该LGA1944插槽经过处理器的高速和高性能验证。TE是世界上少数几个能提供这种技术和产品的供应商之一。

网友B:
这种新型插槽包括含0.6毫米直径焊锡球的触点,用于贴装至印刷电路板(PCB);插槽的顶部有一个处理器压杆。

网友C:
插槽的致动机构可产生压缩载荷,专为与AMD支承板(零件编号为49Z0000042)一起使用而设计。

网友D:
主要特点和优点?

网友E:
每个插槽都配有保护盖来帮助真空吸取和放置(备用保护盖可单独订购)

网友F:
触点带有30u"的镀金层以实现更佳性能

网友G:
含铅或不含铅的焊锡球可供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