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使用问题求助

楼主(2011-10-22):
使用该软件已有几年时间了,最近遇到了一个小问题,就是在原理图里面如果有器件网络标号重复的情况,通过“TOOLS”下“ERC”可以检查出来,但是最近几天我再尝试检查,就是检查不出来,非得要等到导入到PCB里面才能发现。我也尝试网络标号自动编号,但是我一直不喜欢用这项功能,那位朋友告诉我该如何设置,还是我的软件有问题。谢谢。

网友A:
检查出来才奇怪。

当另外一个网络和当前这个网络重名的时候,这两个网络就成了一个网络,自然就连接在一起了,怎么可能检查得出来!?

楼主:
但是以前我的电脑可以检查出来,而且我同事的一直可以检查出来,就我的最近检查不出来重号的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真奇怪,我把这个原理图发到我同事电脑上,我这边检查不出来,但是在他电脑上就可以检查出来。。。

网友B:
一个网络有多个网络名就可以检查出来
把“Mutiple net names on net"勾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