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冲击频率的大小

楼主(2011-10-22):
请问一物体在2米高的位置自由落体落到地上的冲击频率是多大?
这个有没有什么估测原理或公式?

网友A:
re LZ:

冲击不能用单一频率描述,一般是个平坦而相当宽的频谱(谐波频率可以非常高)。一个物体落地所产生的冲力确实是个“冲击”,其冲力在时间上的宽窄(或频域上的广度)取决于物体和地面的质地。如果两者都是硬度非常高的刚体的话,冲击在时间上会非常窄(或频率上是平坦且非常宽的频谱)。另,一般不存在简单的理论或解析分析,这涉及到刚体形变(参考材料力学)。

楼主:
请问楼上,该如何检测这一力呢?

网友A:
请问楼上,该如何检测这一力呢?
引用 楼主:

精确测量比较难,甚至不可行。

但可以间接测量,放置一个压力传感器测间接传递到其上的压力。另外,整个测量系统的反映也必须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