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电池充电电路咨询

楼主(2011-10-22):
有电路需要掉电**功能,采用镍氢电池作为后备电源,如图为供电/充电电路,
设计思想为当有外部电源+5V时,电池上的电压为4V(D14  4007和D15  SS14压降),电池电压低于4V时处于充电状态,随着充电逐渐充满,电池电压上升到4V时停止充电(没有压差),外部电源停掉后,电池通过D13供电,当再次有外部电源时,重复以上过程。此电路可行吗?有没有安全隐患?电池为3.6V。D15  也改为4007 电池端电压为3.6V更安全吗?

楼主:
求助啊!自己先顶下

网友A:
应该可以。

网友B:
充电回路里要串个电阻,4V电压对3.6V的镍氢电池是不行的,用两个硅管降压再串一个小电阻浮充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查了下镍氢电池充电电压是4.3V,否则会充不饱啊

网友C:
三节镍氢电池才是3.6V,那么麻烦干嘛,直接一节锂离子电池,便宜又轻便~~做好加一个过压旁路保护

楼主:
三节镍氢电池才是3.6V,那么麻烦干嘛,直接一节锂离子电池,便宜又轻便~~做好加一个过压旁路保护
引用 网友C:

锂离子电池过充有爆炸的危险啊:L

楼主:
这个肯定不是镍氢,是不是锂离子电池?
引用 网友D:

采用的是镍氢充电电池,锂离子电池过充有危险啊

网友D:
采用的是镍氢充电电池,锂离子电池过充有危险啊
引用 楼主:

锂离子电池过充有危险,加保护板呀!

楼主:
锂离子电池过充有危险,加保护板呀!
引用 网友D:

要在可靠性和成本之间权衡利弊啊

网友E:
锂电有保护板的,即使没有,买块加上去就可以了,很便宜的.

网友F(2011-12-04):
把4007换成SS14Z再穿串个小电阻就可以 3.6v镍氢电池充电状态电压有4.4V左右电池否则充不满, 加2个肖特基二极管去掉0.6-0.8v就电池充满就平衡了

网友G:
这类电路,差不多就可以了,宁可缺一点,也不要要求充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