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使用锂电池为双端运放供电呀?

楼主(2011-10-22):
我想做一个锂电池供电的板子,采集一个正负都有的信号,但是在供电时运放需要双端供电,这个怎么办?是用加法器把信号抬到正的部分好,还是用电压转换芯片输出的负电压为板子供电好?AD采集时是不是还是需要把电压转成正的(可不可以直接用单片机的差分AD输入)?

网友A:
用加法器把信号抬到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板子里有一个仪表运放AD620,PDF上的供电是+-2.3V,也给了单端5V的例子,但用单端3.3V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B:
开关电源好

网友C:
也可以用一个运放和两个电阻等把电池的电压一分为二,参考我的电路(U1B及外围):
https://bbs.21ic.com/icview-245474-1-1.html

网友D:
AD620 单端3.3V明显不满足datasheet要求啊,不行

网友E:
直接用电阻拉也是可以的

网友F:
为什么不用两节电池供电呢?充电的时候做个均衡电路,两节电路均衡很好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看了你的设计,想问一下这样做与用不同电源供正负电压和地有什么区别?会不会带负载有问题?还有这样如果给单片机同时供电的话信号会不会受单片机的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找了一下,AD623貌似符合要求,单端3V就可以,回头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用电阻拉怎么实现呀?是不是用电阻分压出一个电压中点当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