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n-5v, vout-22v,i-30ma,n-95%, 寻找dcdc ic, 多谢

楼主(2011-10-22):
谢谢关注!
寻找一片DC-DC ic方案, 要求如下:
输入电压:5v,
输出电压:22v,
负载电流:30ma,
效率:95%,
价格便宜, 多谢!

网友A:
谢谢关注!
寻找一片DC-DC ic方案, 要求如下:
输入电压:5v,
输出电压:22v,
负载电流:30ma,
效率:95%,
价格便宜, 多谢!
引用 楼主:

这个输入输出条件和这个效率要求,估计很难找到合适的

网友B:
lm5000系列的

网友A:
这输入输出条件,lm5000系列做不到95%的效率

网友A:
这个容易做到,用BM34063吧,联系QQ:1035519216,原厂
引用 网友C:

容易做到你做个看看。
这个输入输出条件,用34063能做到80%的效率都偷笑了。

网友D:
效率要求那么高么?
1# leasor

网友E:
可以考虑一下TOREX的XC9106;

      XC9106系列是可以从外部输入参考电压(Vref)的升压型DC/DC控制器。
XC9106输出电压由外接电阻(RFB1, 2)和参考电压Vref设定。这个系列可以方便地由外部设定输出电压,适用于用软件来改变电压的应用,比如PDA的LCD电源。管使用哪种负载电容,输出都能保持稳定。在使用低ESR电容的时候,需要使用一个0.1Ω的RSENSE用作相位补偿。这使得使用陶瓷电容更简单并且降低了输出的纹波, 减小了PCB板的使用面积。也可以使用钽电容和电解电容,这种情况下,不需要使用RSENSE。
XC9106有高振荡频率, 低纹波的300kHz产品,也有低工作电流的100kHz产品。
XC9106规格参数:
输入电压范围 : 0.9V~10V 高效率 85%(TYP.)
电源电压范围: 1.8V~10.0V并且大于Vref+0.7V
VREF输入范围: 0.8V~2.5V(±2.0%)
输出电压范围: Vref×外接分压电阻比率 VOUT=Vref×(RFB1+RFB2)/RFB2
振荡频率: 300kHz,100kHz(±15%)
输出电流: 大于30mA (VIN=3.3V, VOUT=20V,当使用下面电路图的外围器件)
控制方式: PWM控制(XC9106) PWM/PFM自动切换控制(XC9107)

XC9106系列:
XC9106D001DL XC9106D001DR XC9106D001ML XC9106D001MR XC9106D003DL XC9106D003DR XC9106D003ML XC9106D003MR
6T2FPO6T2

     我的电话:13510846986

网友F:
效率要95%,那是做不到的,国半的软件,计算出来2个 自己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