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电容替换规则

楼主(2011-10-22):
电容要替换的时候一般要考虑什么问题?
特别是一些DC-DC上 我看到有些产品频率挺高的
可是还是用电解电容 跟datasheet里的不一样

要进行这样的替换应该如何考虑?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最常见的是耐压和容值,其它类如有精度等级、环境温度/湿度要求,寿命是2000小时还是5000小时或者更多,体积大小,交流阻抗,电容器材料、失效后是否会起火爆炸等......

网友B:
常规用途首先是容量和耐压,有的地方有精度、温漂、损耗角、漏电等的要求,还有的地方对ESL、ESR敏感,关键是要弄懂电容都有什么参数,各参数在什么地方有明显影响,不同种类的电容又有什么参数特点等,搞清楚这些就知道该怎么正确应用和替换了。

网友C:
替换嘛,少不了要考虑原始型号与规格

楼主:
我决定还是先看看电容一般有什么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