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问题请教

楼主(2011-10-22):
我在使用allegro打开一个pcb时,出现如下警告,请问如何解决
"WARNING(SPMHOD-34): Database was last saved by lower tier tool...
Allegro Expert. DRC is set out-of-date so you may wish to update DRC to insure design rules are being followed."

网友A(2013-12-24):
我也出现这样的错误了,请问您解决了吗?

网友B:
执行一下check database
然后update drc应该就好了